关于气动二联件应用场合的请教

楼主(2022-02-27):
如图的二联件,是由一个调压过滤器和一个给油器组成的,我想请教一下这个给油器的应用场合有什么地方不能使用?我看了介绍说这个给油器是给气缸之类的东西送油起到润滑作用的,那么假如我的气路里有真空发生器给吸笔提供负压,同时我又做了破真空的设置,那么会不会导致破真空的时候把这个润滑油给喷出去导致吸笔脏污进而导致产品脏污?
请懂的朋友帮忙解惑,谢谢。

楼主:
不过我看很多公司的设备上这个油雾器他们都不会注油,实际上好像也没什么影响,最多是花钱买了个摆设。我主要是怕万一注油会导致有什么问题,所以来问问

网友A:
注的不是油,有专用的气体润滑剂。好像也没说真空不能用这个,但你可以在排废气的地方注意一下防污染,虽然说有点过度焦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的不是油,有专用的气体润滑剂。好像也没说真空不能用这个,但你可以在排废气的地方注意一下防污染,虽然 ...

谢谢,我考虑一下。我看蛮多设备都有装这个,但是从没见过人往里注润滑剂,有些人问了他们都不知道这个是干嘛的,还有些人说这个就是过滤油雾的,搞的我也是一头雾水,有时候感觉可能就是为了显得专业才加装这个的。

网友(点评):
一个过滤气路里的水分,一个往气路里加润滑油,毕竟气缸是摩擦运动。

网友B:
如果气路中有需要油润滑的气缸、控制阀,那么就需要在气路流程中设计给油器。但是,食品、医药、或者与次有关的行业应用的产品线上不应设计给油器。

若流程中某些气缸或者控制阀必须要有油进行润滑,那么在气路的末端或者干燥器的入口之前,必须设计过滤器进行除油处理,过滤器的精度一般设计0.01μ,或者更高精度,过滤器精度取决于后端用气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气路中有需要油润滑的气缸、控制阀,那么就需要在气路流程中设计给油器。但是,食品、医药、或者与次有 ...

收到,那我就不用这个东西了,我这边对产品的洁净度有一定的要求。主要是我看前辈用了这个东西,但是里面一直没有加过东西就一直空着,客户好像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干嘛的。所以我来问问,既然如此,那以后就不选这个东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我看很多公司的设备上这个油雾器他们都不会注油,实际上好像也没什么影响,最多是花钱买了个摆设。我主 ...

是的,不能随便注油,有好多电气阀前端不能注油,比如电气比例阀

网友C:
具体还要看你使用情况,一般来说这个不是必需品,大部分气缸不需要给油润滑,特殊情况除外,比如高速气缸,另外气动马达,气动雕刻笔等等,这些一般需要加上油雾器,我们有些产品就必须用,看你具体情况,实在不行你咨询SMC或者亚德客的技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还要看你使用情况,一般来说这个不是必需品,大部分气缸不需要给油润滑,特殊情况除外,比如高速气缸, ...

好的谢谢,您这么一说我感觉我们的气缸都不需要用这个了,因为基本上都是低速的常规气缸,没有用到特殊的类型,那我回头再问问亚德客看他们有什么建议

网友:
确实不需要润滑就去掉吧,免除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现在好多的气缸已经可以做到面润滑了,所以油雾器是可以取消的,那么楼主的顾虑也可以直接验证出来了

网友D:
这个不是三联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不是三联件吗?

这个是二联件,三联件是第一个过滤第二个调压第三个加油。这个二联件相当于把以前的第一第二合并在一起了。

网友E:
不知道你们什么行业的,我们的气路是绝对禁油的,所以我们的二联件一般第一个是调压过滤器,第二个是专门的油雾分离器,如果有真空拾取部分的,会再加精密过滤器

网友F:
你不要看差了   如果是真空管路  这里应该是用油雾分离器    跟你图片那个给油器样子是比较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不要看差了   如果是真空管路  这里应该是用油雾分离器    跟你图片那个给油器样子是比较像的

没看错,那个部件型号是GL300,就是给油器的型号。第一个全程是调压过滤,起到了调压和过滤的作用了,如果需要更高的过滤,后面可以继续加过滤杯就行了。过滤杯和给油器最明显的区别就是给油器上面有个凸起圆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你们什么行业的,我们的气路是绝对禁油的,所以我们的二联件一般第一个是调压过滤器,第二个是专门的 ...

请问下第一个调压过滤器是不是就已经起到过滤作用了,只不过是个粗滤,后面再加油雾分离器应该就是加不带调压的过滤器吧,只不过后面加的都是一级高过一级的过滤。请问是不是这么理解的,谢谢

网友(点评):
差不多可以这么理解,不过第二级是专门滤油的,第一级滤掉大部分水。现在空气质量好的情况,我们连油雾分离器都不加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过我看很多公司的设备上这个油雾器他们都不会注油,实际上好像也没什么影响,最多是花钱买了个摆设。我主 ...

三联件确实很多设备上都会配,但大多数设计、使用者都不会去追究为什么要加个油雾器,LZ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
其实做的好的供应商在资料中有明确说明,只是我们很多时候忽略了,或者资料翻译后简化掉了。
因为多数气动执行元件无需润滑,一旦给油就必须持续润滑,所以普通场合选油雾器形同虚设了!
比如我们这边的设备要求不高,就要求设计选型只能用两联件,默认就不选油雾器,除非特殊情况下再选用。
以下截取至SMC、亚德客选型手册。

网友:
这个东西 如果你系统里有排气的部位的话。。那地方会往外喷油雾,一阵白烟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不要看差了   如果是真空管路  这里应该是用油雾分离器    跟你图片那个给油器样子是比较像的

这个不是真空,这个调压阀,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三联件确实很多设备上都会配,但大多数设计、使用者都不会去追究为什么要加个油雾器,LZ这个问题很有代表 ...

多谢多谢

网友:
不会,看气流方向就知道。会直接排出真空发生器的消音器里。

网友:
作为做过设备工程师来说说。气路里有水有灰,润滑油还挺有用的。但是加过油,后来油没了又没添加,气动件坏的很快。

根本原因还是过滤的不干净。这东西治标不治本。我现在都不用这个

网友:
有油污分离的。过滤水分的。

网友:
涨姿势了

网友:
以前润滑油脂不行所以需要润滑,现在气缸内的油脂质量能保证整个使用周期了,所以不是特别用处的就不需要注油了

网友:
给油的话要一直给,不能中途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