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电池剩余寿命的估算方法

楼主(2022-02-27):
一般铅酸蓄电池标称容量为Ah,例如120Ah,以此为初始容量,根据铅酸电池的理论寿命指数模型(铅酸化学特性拟合):
如下图:

其中t0 为电池容量最大持续时间,就是新电池持续使用可以保持充放电可达最大容量的时间。 ts是表示蓄电池失效时间,在此寿命时间点,蓄电池将永久失效,无法正常充放电。实际使用过程中,不会等到达ts 再更换电池,而是达到一个设定时间, tl就表示可以设定的寿命时间。r 是电池的衰变速率系数,这个系数可以通过电池参数获取,也可以通过测试进行标定获取。

说明

说明

网友:
现场工况中,电池寿命是跟怎么用电池有很大关系的,前期只用公式计算可以得到大概值,尽可能的模拟真实使用情况得到的数据才比较可信。

网友(2022-05-16):
据说与充放电次数有直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