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机差速器

楼主(2022-02-27):
    社区有没有做过这个的,研究了半天没搞懂左端的差速器到底是怎么工作的,和转鼓有没有机械关系,差速器速比根据什么确定,最后的差转速又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
右端电机输出轴的法兰与转鼓法兰连接;左端的电机驱动差速器,差速器输出轴与推料螺旋轴连接;这两者之间产生一定的转速差传递到转鼓和推料螺旋轴,使转鼓与推料螺旋产生一个恒定的差转速。脱除液体后的渣料从转鼓的小端(右)出渣口排出,而比重较清的液体从左端溢流口流出。

从图片看不清左端差速器输出轴与转鼓怎么连接的。

网友A:
LZ这个参考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个参考参考

看过的这个不是液压的,这个是行星轮的。

网友:
差速器本质是行星齿轮

网友:
应该是行星架和外齿圈都可以带动旋转件的行星减速机,目的为了平衡外筒和内螺杆的旋转阻力。

网友:
这个是螺旋送料机吧,注塑机上面用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