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轴油孔加工

楼主(2022-02-27):
曲轴油孔是曲轴加工的重要工序之一。
油孔在发动机中的作用是为润滑油提供通道,满足发动机内润滑油的需求,需要保证和曲轴轴瓦的油孔配合,所以曲轴成品中油孔控制了水平距离及油孔相应的角度。

加工工艺:
1. 定位夹紧

根据工艺要求,曲轴油孔尺寸的基准是两端中心孔,径向方向以第一连杆颈为基准,如下图所示。

机床以芯轴和油封预支撑,通过半径定位器定位第一连杆颈,第一连杆颈在正上方时A轴为零度,然后通过两端顶尖及油封卡爪夹紧曲轴,实现定位。

2.机床坐标系

上图所示为机床定位夹紧工件后坐标系的俯视图及侧视图。以此示意图为例,介绍设备加工坐标系。此设备是五轴联动机床,分别有A轴、B轴以及X/Y/Z轴。机床的A轴旋转轴为曲轴两端中心孔的轴线,通过A轴旋转使刀具与曲轴形成β角度,实现曲轴在图3中的径向角度β要求。机床的B轴旋转原点距离曲轴中心孔轴线距离为C,通过B轴旋转使刀具与曲轴轴线形成α角度,实现曲轴的轴向角度α要求。

机床的X/Y/Z轴详见图5所示,当A轴和B轴旋转到指定角度后,通过X轴的移动,保证刀具与曲轴基准点O的距离,实现曲轴工艺的轴向距离Y的要求;通过Y轴的移动,保证刀具与曲轴中心点的距离,实现曲轴工艺的径向距离Z的要。Z轴与刀具进给方向平行,控制刀具进给距离。

通过以上机床的加工,实现机床加工出符合工艺和产品要求的曲轴油孔。

网友A:
我们都是卧车上装个动力头来做

网友B:
这个走心机干着方便点吧。

网友C:
这种加工方式可以省台好的机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都是卧车上装个动力头来做

没有什么精度保证,不过一般的要求是可以满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走心机干着方便点吧。

大点的曲轴加工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加工方式可以省台好的机床了

是省了好几台机床了,简单实用还经济可能是目前大部分企业的经营理念吧

网友D:
油孔是倾斜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孔是倾斜的吗?

油孔是斜的,钻的时候需要摆动钻头角度

网友:
看到曲轴好亲切。我们做过超声波清洗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