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斗导绳装置

楼主(2022-02-27):
抓斗导绳装置间隙大,造成卡绳,磨绳减少钢丝绳使用寿命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A:
自己改一个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改一个可以不

可以,有什么好的改进方法

网友B:
钢丝绳断股会降低安全系数,提升系统尤其注意。先查查钢丝绳为什么出现断股?

网友:
你里面的轴承都没了吧间隙不大才怪。

网友:
换轮换绳。你这绳子看着怪吓人的。

网友:
主要原因应该是轴承坏了,需要更换

网友:
轮子的槽宽了深了,钢缆在里面位移会产生摩擦,减少钢缆寿命

网友:
擦 你轴承都干废了,轴靠电焊焊焊牢这种东西还想要钢丝绳有寿命吗,不出事你都是幸运的,真是无知无畏啊,赶紧的找厂家重新配一个或者自己加工下把轴承装装好,也用不了几块钱,出个事够你用换一辈子的了

网友:
导轮滚动不舒畅,导致钢丝绳有磨损,磨多了也就开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钢丝绳断股会降低安全系数,提升系统尤其注意。先查查钢丝绳为什么出现断股?

导绳装置磨绳导致钢丝绳断股,有什么好的导绳装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