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滑台设计

楼主(2022-02-28):
求助各位大佬,需要设计类似的小滑台,想知道箭头里面是什么结构?怎么进行轴向定位?

网友A:
淘宝搜索:精密平口钳,丝杆滑台。
你标的那里应该是一对角接触轴承。

网友(点评):
我一颗钢珠(或者销子)搞定

网友:
轴承+螺纹?

网友B:
差点的可能轴承都没有,就开个槽用定位销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索:精密平口钳,丝杆滑台。
你标的那里应该是一对角接触轴承。

不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点的可能轴承都没有,就开个槽用定位销卡住,

我不确定是不是我画的这种

楼主:
应该没有轴承,这里尺寸收到限制了,太小了

网友:
看你图上那里,不就是一个小滚珠吗?里面轴上有圈槽,在滚珠位置原地转圈?

网友C:
轴上有外圆槽,那根销子与槽配合限制轴向串动。为了消除间隙可能会有一片波形弹簧垫片在旋钮和滑台之间。

网友:
有些就是一个卡簧,这个轴车细一点点,用卡簧限制进出。

网友:
不是你画的那种

网友:
两侧是直线滑轨,中间的是一根丝杠

网友:
螺杆上加工圆弧槽或者矩形槽,装备到底板后用销钉定位。

网友:
丝杆+丝杆支撑座,支撑座里边镶的轴承

网友:
里面是轴承。

网友:
这根丝杠在滑台上两端得有支撑,所以,支撑部位得有轴承,滑台上轴承主要承受径向力,丝杠两端需要同心度比较,采用调心轴承就可以。轴承两端需要做轴向定位,轴向定位方法很多,自己先总结下。

把丝杠滑台的结构一点点分析清楚,再参考机床丝杠滑台去动手画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上有外圆槽,那根销子与槽配合限制轴向串动。为了消除间隙可能会有一片波形弹簧垫片在旋钮和滑台之间。

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这种滑台起到微调的作用,只是普通的螺杆,精度不高,不是丝杠;旋钮的高度不到10mm,且螺杆有晃动,里面应该没有轴承

网友:
要精读的就BK座滚珠丝杆,要求不高一个销子搞定

网友(2022-07-02):
同行你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