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花键加工

楼主(2022-02-28):
哪位高手可以介绍下这个外花键用什么加工方式(机床,刀具)

网友A:
中温锻或者冷挤压设备

网友:
成形铣刀

网友B:
你这属渐开线花键,模数制的。。。。。最稳的方法就是滚齿机呀,当然刀具得用花键刀具。

网友C:
订花键滚刀滚,注意滚刀直径,不要与相邻外圆干涉,若干涉,只有插齿了!

网友:
看上去有退刀槽,可以用滚刀加工,你自己不加工直接找机加工的厂做就是了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成型刀加工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订花键滚刀滚,注意滚刀直径,不要与相邻外圆干涉,若干涉,只有插齿了!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温锻或者冷挤压设备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属渐开线花键,模数制的。。。。。最稳的方法就是滚齿机呀,当然刀具得用花键刀具。

感谢

网友D:
搓齿机了解一下,类似于螺丝加工的搓丝机原理

网友:
精度高的都是滚齿的,定滚刀。

网友E:
盲猜一手cvt的带轮轴,如果是,都是定制滚刀的,毕竟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搓齿机了解一下,类似于螺丝加工的搓丝机原理

已经问过,容易崩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盲猜一手cvt的带轮轴,如果是,都是定制滚刀的,毕竟量大

滚刀干涉,只能插齿了,要求热后6级,国内的床子没听说能达到要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问过,容易崩

见过2mm齿距的搓齿,搓出来还算漂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滚刀干涉,只能插齿了,要求热后6级,国内的床子没听说能达到要求的

这种应该都不是用国内机床的,粗加工还行,精加工很难保证,即便是定制刀具也都是找国外的供应商

网友F:
这是一个m=1,Z=32,压力角=30°的渐开线直花键。大径=33,小径=31。用2mm量棒测量m值为34.94。可能会有变位,需要计算才能知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一个m=1,Z=32,压力角=30°的渐开线直花键。大径=33,小径=31。用2mm量棒测量m值为34.94。可能会有变位 ...

大径33.3,小径30.7,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