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速计算问题趣事

楼主(2022-02-28):
在计算转速的时候,得出一个错误结果,后来思考一下单位换算关系,才明白。大家看看是不是这个理。

网友:
转速怎么等于角速度  没好好读书

网友:
转速n,线速度v,角速度w的计算就那三个公式,导来导去,把其含义和单位搞清楚,基本错不了。

楼主:
|xue428032发表于 02-28 13:53转速怎么等于角速度  没好好读书
转速等效于角速呀。单位是一样的。之前中间有一个比例2pi。2pi是没有单位的。

楼主:
|程小虾下下发表于 03-01 13:37转速等效于角速呀。单位是一样的。之前中间有一个比例2pi。2pi是没有单位的。
物理意义一样的。我就光记者这一点了。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3-01 07:48转速n,线速度v,角速度w的计算就那三个公式,导来导去,把其含义和单位搞清楚,基本错不了。
转速,角速的物理意义一样的啊,都是度量转得快慢

网友(点评):
物理意义是一样的。我说的是转速和角速度的转化,

网友:
这个颠来倒去,就只需要记住关键的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