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质303,加工直径1.5的孔,深度60mm,可以用钻头吗?

楼主(2022-02-28):
材质303,加工直径1.5的孔,深度60mm,可以用钻头吗?

网友:
1.5钻头没做过这么深的喔,
可以试钻一下嘛,注意材料粘性哈。

网友:
我试过在紫铜上钻1.5的孔,深30,钻头很容易断

网友(点评):
排销不利,卡死

网友:
这个深度应该是不行的,通孔可以考虑线割

网友:
这么小的钻孔,还是不锈钢材质的,打起来相当难啊,钻头会被烧掉!

网友:
就算可以,钻头加长,也没有效率啊?成本太高了!

网友:
现在来说孔不怕小就怕深,你这个关键是深度60,要定做钻头了,对床子刀具要求太高了,一般公司我看费劲。

网友:
怕是没几个加工商敢接这活。

网友:
40倍径的孔,很难用钻头加工,试着点啄式钻孔,选用含钴的钻头

网友:
钻孔成本太高,按切削速度15米,转速3184转,进给速度F95,3分钟钻一个孔。钻头不二越专用不锈钢钻,对机床要求高,要有高压水冲洗,303很好加工,不过见意还是电火花打孔,一个成本6块左右,

网友:
1.5仞径,40倍径,加工深度刚好是60mm,标准件,一般小钻头和深孔钻都是采用啄钻方式,这种钻头对机床性能要求比较高。我们1.5mm能做到80倍径深度120mm。标准件。

网友(点评):
专业,谢谢答复!

网友:
我们做过。TC4的。直径0.5深50.粗造度0.8.那不是直接钻孔能得到的

网友(点评):
是的,用钻头加工,孔壁的粗糙度是不能保证,那你们的粗糙度是采用什么方式做出来的,铰孔还是磨粒流

网友(点评):
看大侠的帖子,1.0仞径60深和1.5仞径90深的孔,做出来了吗。我们家有这种钻头标准件,之前客户加工不锈钢的,效果还不错,钛合金还没有做过这个深度,很有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