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形带的这个位置,有翘起么?

楼主(2022-02-28):
如下图所示,如果齿形带的这个位置有翘起,不是应该有条线么?

好像齿形带的实物没有翘起呀?

补充内容 (2022-2-28 14:33):
抱歉,是齿形带轮

网友:
你管这个叫齿形带吗?我看到的明明是带轮。
有一种画图法是仅显示剖面的截面,而不显示透视关系的。

网友(点评):
抱歉,是齿形带轮!感谢!

网友:
画与不画带轮都能做出来,懂的都懂。画了只能表示你更细致。
剖面视图只表达当前截面的内容,GB T 4458.6看看

网友:
同步轮两侧挡边没有看到过翘起的,那图是有点问题,估计是怕刮同步带,留一毫米两毫米余量,不会刮的

网友:
实物挡圈是有点敲的,图纸有发大的效果,所有看起来比较明显。

网友:
没有说明是简化结构了,你看的可够细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