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箱地脚螺丝固定方式

楼主(2022-02-28):
目前是在箱体内部四角焊四个6mm板,上面攻M8丝孔

但是加工商总是焊不好。

看,悍成这鸟样,第一批出现了这情况,我只是微信群提了一下,图纸上有特别标注了这里。
要求也不要,就是焊接的时候,把边靠齐,底面放平再焊。要不然装地脚的时候,就会倾斜。
第二次发过来的还是这样。于是就有了对话

加工商找理由我见得多了,也不过多争辩,但是我的老板也替人说话,我就很无语了。

这明显是焊接师傅,一遍叼烟一遍焊的结果。

我的boss提到焊接不靠谱,两次提到要把固定孔往角靠近,我提了一句,地脚直径,会超出箱体,也不知道看懂了没。

最后提到用螺丝固定加强筋。。

我还能怎样?多说一句就显得我很不识趣,那我也照着改呗。

也懒得解释那么多。

如果觉得我小题大做,我再补两张图。

网友:
你猜老板为什么替供应商说话呢?

网友(点评):
拿钱了我也认了,但恐怕他真是那种相信人家而不相信我的。那我给这干还有啥意思。

网友:
这供应商水平太次了点。你这还标的这么细致,我们出图多不会标注成这样,做过来如果是歪了直接就退货让他们自己修。

网友(点评):
这家刚开始还挺好,干的活很漂亮,现在不知道为啥成这了。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都不去纠正。

网友:
焊接好后再打孔攻丝

网友(点评):
只要能达到要求,他怎么加工都行。这次我图也不改了,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弄吧。问题反映了,能说的都说了。

网友:
凡事先跟老板沟通好再找加工厂说,做个听话的孩子。

网友:
给你个建议:

把那4个板换成一圈50角钢;

然后在4角打4个孔;

穿上螺栓拧上螺母,把螺母焊在角钢上;

拆下螺栓和备紧的螺母。

最起码角钢框不应该变形太离谱,打孔不应该太歪。

网友(点评):
他说变形就是借口,做了二十多个箱子了,只要好好靠边,底面放平焊的,都没问题,这个斜的也是个别情况。

网友(点评):
改吧!设计可以适应加工厂的加工能力;除非你可以做主换家。况且按我的方案对箱子强度还有好处。适应车间设备与工人的技术水平也是设计的一部分。

网友:
闲的荒。我都不管的,直接说你去问质检,质检说合格就合格,质检说不合格就不合格

网友(点评):
小公司,没质检,按职责划分,检查外来件这工作,属于我的工作范围。

网友:
这就是焊接的时候太随意了,根本就没想办法去解决。

网友:
以前干过厂,也做这个类型东西,做的就很好,

网友(点评):
所以说,大厂和小厂根源不是规模上,是解决问题的态度上,不去慢慢精益求精,只想眼前利益。吸引的也只是些低端客户。

网友:
用电焊方式焊接4个螺母,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楼主仔细看应该能看到箱体底部边上有焊点,所以这个地脚固定块无法靠边,有的太靠边搭在焊点上了,就造成下面几张图地脚都向外侧倾斜的状态。

网友:
老板说话是因为这个价格确实只能选他家了,这个地方要保证精度和质量确实很难,威图是把这一小片东西,单独做了一个完整的小部件,然后整体焊在箱子里

网友:
结构更改下,地脚垫板焊在电箱底.然后电箱承重,轻的话,板上开孔,加焊螺母,重的话,用8MM板直接攻牙,板上开过孔即可,尽量不要在里面加焊垫板。再说,这要看个人设计习惯,相对于来说,焊里面比较麻烦

网友:
这焊的也太次了吧 这个供应商可以换掉了

网友:
M8压母,对板厚有要求,用来装地脚要做承载测试才保险。
垫块放里面焊接,可能是焊点和毛刺导致焊歪了。
也有可能打孔就是歪的。

干脆点,把垫块焊外面吧

网友:
M8焊接螺母适用板厚T=1-3,如果可以的话,底板上开孔10.5(用来定位焊接螺母),里面点焊焊接螺母。4个地脚的受力还是靠底板内外的两个螺母来承受。整个箱体载荷不以吨计的话,没问题吧

网友:
方法一:地脚焊板直接焊在箱体外边;
方法二:内部焊接,焊接后再攻丝;
方法三:如果承重不算大,直接底板焊接螺母;

网友:
另外贴一块3毫米厚的钢板,这样受力就大一些

网友:
应该是靠6mm块的侧板你是焊接的。。导致角上有焊把,6mm固定块不能靠到边。。你可以把这块板改成折弯,然后6mm的板  靠角侧 磨光机打个斜角 应该就能靠边焊接了

网友:
建议这个缺角的地脚板,折个法兰出来,长一点。这样最多也就是一个方向歪,有了法兰,就能靠上了。

网友:
这种事不要纠结不要伤心,我遇到太多了,我们采购每次都会和我说图纸理论上没问题,供应商做过来就是那样的,你爱用不用,你要再说他又和你扯我们量不够,我们价格不够,我们怎么怎么的。。。。。。后来我一向不管这些的你们说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公司又不是我开的,我说过几次就得了,你们不关心质量,该歪的就歪么,该客户打电话给销售骂人再说么,你要找老子麻烦,老子把图纸翻你面前,把尺寸和技术要求给你好好看么。。。

网友:
退回重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