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支撑结构的问题

楼主(2022-02-28):
现在我用的这个空压机支撑结构是这样的,可是每次靠里面的几颗螺丝都很难拧  有没有换一种支撑方式,或者改一下这个支座的方法。每次就是第二张图画圈的地方螺丝特别难拧

网友A:
买一个万向轴过渡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万向轴过渡下

可否具体一丢丢,没太懂?万向轴装哪里?

网友(点评):
装在电动扳手上

网友B:
棘轮扳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棘轮扳手

对啊,这种我感觉应该都是用套筒棘轮扳手拧。

网友:
底座孔换个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否具体一丢丢,没太懂?万向轴装哪里?

就这个

网友:
如果是铸造结构,会设计出避让空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