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支撑结构的设计问题

楼主(2022-02-28):
现在我用的这个空压机支撑结构是这样的,可是每次靠里面的几颗螺丝都很难拧,边上有根轴,用荆棘扳手也不好拧  有没有换一种支撑方式,或者改一下这个支座的方法。每次就是第二张图画圈的地方螺丝特别难拧

空压机支撑座

空压机支撑座

就是这两个孔位不好装

就是这两个孔位不好装

网友A:
为什么不用方管或者工字钢做支撑?只是一个空压机而已,刚性要求不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方管或者工字钢做支撑?只是一个空压机而已,刚性要求不高吧,

用那么厚的钢板做支撑的确有些奢侈,用型材焊接比较好。

网友:
支撑做 做成十字型

网友:
   加过渡板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
请教你这个是什么空压机?喷油螺杆机还是离心机?

网友:
如果是铸造底座,就方便设计一个缺口用于拧紧螺丝了!

网友:
套筒扳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