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模组

楼主(2022-02-28):
请问大家高精度的滚珠丝杠直线模组哪里买呢?问了上银和THK的代理,在售的最高精度只有20微米,需要定位精度达到10微米以内

网友:
我是做TOYO的,重复定位精度是0.005mm,绝对定位精度达不到

网友:
找小厂做的可以,上银有节操的公司很难做到这个精度,打哪些个人的小厂,他们牛B,0.1的精度都敢说0.0001

网友:
1级精度了属于限制产品了,技术封锁。

网友:
我司的滚珠丝杠精度C7,运行时重复定位精度+/-0.01mm,不知道是否能满足贵司要求?
如果需要更高精度等级,我司可用更高等级别滚珠丝杠配置。。。

网友:
上银的精密系列的好像都做不到0.01mm以内的精度

网友:
绝对精度和伺服的调参数有很大关系。这参数跟负载重量和位置,加减速度都有关系。根本没法保证吧

要想精度更高点,用磁浮的模组,再高用气浮的模组

网友:
绝对定位精度吗?有点高

网友:
两个精度都挺高,我感觉出来有什么不同

网友:
你这个精度的价格  我都可以买直线电机了,精度更高了  更好使用

网友:
轴径跟行程是多大啊 ,  黑田精工的滚珠丝杆致动器   重复定位精度在1微米到3微米

网友:
要是重复定位精度就用丝杆,要是要求定位精度,就上直线电机吧。用研磨杆都达不到你这个定位精度,而且而你电机要求也高,要是加磁栅做外部反馈,系统又复杂了

网友(2022-04-21):
加我VX18021173009   黑田精工的 可以达到  我给你发个样品册   跟选型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