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泵的进气过滤器能不能水平安装?

楼主(2022-02-28):
如题,厂里有几个真空泵,过滤器有横着装的也有垂直装的,其中一个水平安装的在往下缓慢滴油,所以我才有此一问,请各位师傅赐教。

网友:
滴油是不是密封圈坏了不起作用呢?

网友:
滴油是减速机的方向没选对吧,要不就密封圈坏了

网友:
严格来说,真空泵过滤器应该称之为异物捕集器,这种装置对安装角度是有要求的。最常见的玻璃两通捕集器水平安装的话起不到捕获异物的作用

楼主:
昨天图片上传失败,今天传一次给各位看看

楼主:
我打开一个垂直安装的看了一下。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的指教!

楼主:
今天衬着停机时间,打开清理了一下,确实是因为密封圈的位置有异物,导致密封不紧漏油!异物清理之后已经不漏了。

网友A(2023-05-25):
真空泵进气过滤器里面有油是不正常的,一个可能是真空泵返油到进气口,另外一个有可能管路油进入过滤器里面。需要及时处理该问题,否则真空泵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2023-07-12):
学习了,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网友(2024-05-31):
引用 网友A:
真空泵进气过滤器里面有油是不正常的,一个可能是真空泵返油到进气口,另外一个有可能管路油进入过滤器里面 ...

真空泵出气过滤器有油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