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装配面之前的剪切力靠什么来承受更好

楼主(2022-02-28):
装配面之间存在剪切力,为避免螺栓与光孔发生错动,同时避免螺栓受剪切力,准备加一种定位且承受力的环节。考虑销子或键,请问哪一种更好?

网友:
平面之间用销子的多些。如果是孔轴配合多选用键,根据使用场景又分平键、契形键。补充一下我见过一个大型轮盘与轴配合时受加工条件所限制无法使用键,从而在原本装键的位置制作圆孔插入销用来代替键。

网友:
零件加个台阶接触

网友:
剪力不大用销,更经济。剪力大,用键。

网友:
力大的必须用键

网友:
还是平键承受的力会大一些!

楼主:
|百度虎威发表于 03-01 11:11剪力不大用销,更经济。剪力大,用键。
但键只能承受一个方向的力,而销子可以承受两个方向的力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3-02 17:36还是平键承受的力会大一些!
但键只能承受一个方向的力,而销子可以承受两个方向的力

网友:
两个零件之前用槽位或是台阶卡位。那力就可以受很大了。

网友:
销,键,台阶,拉板,感觉这几个常用些

楼主:
|1115432780发表于 03-03 14:54销,键,台阶,拉板,感觉这几个常用些
最后一个拉板是指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