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工艺装配的制作

楼主(2022-03-01):
当一个产品设计好了,装配流程与注意事项在哪里可以找到模板,因为第一次做所以希望有模板可以参考。图解可以使用三维图吗?主要目的是制作安装说明书这类。

网友:
我只见过的在装配图上标位置公差的,老外的图纸还有标扭力大小的。都是CAD装配图
大部分的都是口述,或者设计师参与装配。甚至,现在的非标机器连工程图都不用出
要求再高点,量大的都是做生产线自动装配
还从来没见过专门的安装说明书

网友:
装配作业指导书是可以有的。大概包括装配步骤和每一步的要求,有的还要有检验方法和工具,合格标准等等。最好是亲手装过,逐步记录总结过程,然后再调整等等,有时还可以设计一些安装辅助工装等等,多到现场听取反馈等

比如这个对辊,首先需要检查个件然后按厚度尺寸排列分成两组,排好顺序再分别往套装到各轴上,为的是避免总装时各片干涉。逐步逐条详细写分解动作和达到的要求。

网友:
在网上先类似产品的组装工艺文件或者作业指导书。不同类产品的模板文件差异非常大,所以,需要你去找类似产品或者同类产品的。

网友:
设计好了打样呀,然后试产,试产的时候做作业指导书

网友:
那这个模板需要相当的全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