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BN刀片加工HT300寿命问题

楼主(2022-03-01):
现在加工HT300零件,刀尖圆角0.2,精车切深0.2,线速度91,进给0.15,车了10各零件表面就发毛了,。正常吗,一般寿命能达到多少

网友A:
不同品牌的寿命有所不同,10个件就发毛的话肯定寿命太低了,可以聊聊。

网友B:
你选用的刀尖圆角太小了。。。。为啥非得0.2呢?

网友:
以前做过加工中心, 镗孔时用的刀是那种三角形的, 感觉也是镗不多精度就下降了。 都得自己磨刀。。 后面粗镗就用旧的刀尖, 剩个10几丝就换成新刀头

网友C:
刀尖圆角和切深不匹配

网友D:
提高线速度,降低进给,可以试试

网友E:
刀具牌号不合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刀具牌号不合理!

YG6X
K10
14.9
92.4
1890
细晶粒合金,耐磨性较YG6高,使用强度接近YG6
适于冷硬铸铁、合金铸铁、耐热钢及合金钢加工,也适用于普通铸铁的精加工,也用于小模数滚刀制作

网友F:
刀尖半径太小了,越小越不耐磨,建议换成0.4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选用的刀尖圆角太小了。。。。为啥非得0.2呢?

上工序就留了0.2余量,悬深4.5倍径,留太多容易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品牌的寿命有所不同,10个件就发毛的话肯定寿命太低了,可以聊聊。

10个太低了,就是想知道正常能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刀尖圆角和切深不匹配

切深应该多少

网友(点评):
每个牌号都有差别,刀片的参数在刀片的盒子上一般都有写,或者查厂家的手册里面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提高线速度,降低进给,可以试试

这个可以试试,有效提高寿命。正常做CBN刀片能做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刀尖半径太小了,越小越不耐磨,建议换成0.4mm的

悬深4.5倍径,0.4的刀尖应该也不会震,正常CBN刀片做HT寿命能达到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悬深4.5倍径,0.4的刀尖应该也不会震,正常CBN刀片做HT寿命能达到多少

未做统计,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刀尖半径加大的话,一定会增加寿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试试,有效提高寿命。正常做CBN刀片能做多少

CBN比较敏感,受机床还有工装夹具影响,只能现场来慢慢验证,如上所说的,圆角和加工参数首先要选合适了在慢慢提高寿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工序就留了0.2余量,悬深4.5倍径,留太多容易振

要不你先用0.4圆角的试试,看看寿命能改进多少。

网友:
不知道你啥牌子的切宽有多少 我这球铁600 精加工余量0.5 切宽15毫米  一个刀尖加工一百来件

网友(2022-05-16):
试试涂层CBN刀片

网友:
零件的直径和长度是多少?可以把线速度提高,R角选用0.4的。再检查工件夹紧有没有问题,车的时候有没有震动,工件表面有没有震纹。

网友(2022-07-01):
处处留心皆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