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0D 磨床Z轴光栅异常

楼主(2022-03-01):
840D 磨床Z轴光栅异常
各位好,请教一下。
故障如下;
1.程序走完,停机断电后再开,无法感应到Z轴编码器。要在断电时,用手推前一下Z轴。然后再断电重启,后可以感应到编器。
2.Z轴移动到最前端几厘米时,报警,无法感应到Z轴编码器。要按急停,用手推后一下Z轴。然后再断电重启,后可以感应到编器。
3.更换新的同型号光栅,识别零位后轴异常移动。确认零点没报警后,上电直接飞车了。只能你看着拍急停。正常情况确认后是没有报警,而且轴不会异常移动。
4.换回旧光栅识别正常。但还是在最前端几厘米处,和程序走完,停机断电后再开,无法感应到Z轴编码器。
请教一下,旧光栅可能是什么问题?新光栅设置那里有问题?

网友:
请磨床厂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