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剖面线问题

楼主(2022-03-01):
问题如图,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吗,怎么解决

网友:
软件bug

网友(点评):
一张口就bug的,是既没用过软件,也不知道bug是什么,只是个复读机而已

网友(点评):
遇到两次相同情况了,你猜测尼玛呢

网友:
有中心线的地方选不到剖切线,可以先把中心线删掉。如果是实体线的话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点评):
是的,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哈

网友:
右键里有个“选择其它”

网友A:
这个没办法确实比较BUG,两种办法吧:1.隐藏中心线后拉剖面草图线,然后在把隐藏的中心线显示 2.直接删除中心线拉完在标中心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办法确实比较BUG,两种办法吧:1.隐藏中心线后拉剖面草图线,然后在把隐藏的中心线显示 2.直接删除中 ...

嗯嗯,问题已经解决,就是把中心线全部删了,然后就可以了,头一次遇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