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钻的面试题目

楼主(2022-03-01):
今天公司有人来面试,让我突然想到四年前的一个让我现在还耿耿于怀的面试经历,应聘岗位是机械设计。

面试官是对方公司的一个现有工程师,年纪在60岁左右,聊了大概十几分钟,给出了一个题目:给已有的模型出工程图,软件为SW。

我心想,这个完全没有问题呀,可是看到模型后,傻眼了。模型格式:STEP,实体表面为曲面造型,且形状是非规则的。当即败下阵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如果是你的话,应该怎么做?

当时的模型没有,就自己画了个类似的

网友A:
出图都不会,怎么当工程师? 这不算刁难吧?

网友(点评):
傻子?曲面 你标出来干啥,,

网友:
1.标出规格尺寸,长*宽*高;
2.标出基准尺寸;
3.标出安装尺寸和重点尺寸;
3.其它不规则参照3D模型;
4.技术要求栏,对尺寸部分进行补充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图都不会,怎么当工程师? 这不算刁难吧?

别说是当时,就是现在,我也是没有这个能力利用那个模型出图,顶多是在图纸上标个没有太多意义的外形尺寸之后,加一句:"根据所提供的3D模型进行加工"。惭愧。。。

网友:
也不算刁难吧,反正咱们面试,还是怀着诚意去的,即使当时面对时心里不爽,大不了不去了,咱面试的过程中还是得表现的好一点;
再说技术,曲面的话拉进去,出个外形尺寸,然后再注明,未注尺寸按3D;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说是当时,就是现在,我也是没有这个能力利用那个模型出图,顶多是在图纸上标个没有太多意义的外形尺寸 ...

要开模的零件,很多曲面都不标,技术要求里面就是写按照3D来

楼主:
没有当时的模型,就画了个类似的东西

网友(点评):
是要标注出来

网友:
这怎么标,让我做多标个面轮廓,或者几个线轮廓。

网友B:
视图多一点,截面多一点,用坐标表示。也许是考你能看出是什么曲面不。
我也说一个,看论坛里有没有人能做出来。long long ago,
说有一块方钢,上面有一圆孔,是盲孔,里面紧配一轴承,轴承压到底,与孔底接触,轴承完全沉入。要求不破坏的情况下,将轴承取出,轴承也不能损坏。反正我当时就投降了,恕我年轻,见识少,取不出来。问面试的人怎么弄,对我不置可否。

网友(点评):
直接说这个设计有问题,盲孔应该为阶梯孔,阶梯孔的小孔应该比轴承外圈的内孔略大,便于借助工具取出轴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视图多一点,截面多一点,用坐标表示。也许是考你能看出是什么曲面不。
我也说一个,看论坛里有没有人能做 ...

掏出一本《机械设计禁忌800例》甩过去,拿典型错误瞎折腾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说是当时,就是现在,我也是没有这个能力利用那个模型出图,顶多是在图纸上标个没有太多意义的外形尺寸 ...

产品设计涉及曲面几乎是不对曲面进行标注,除非有特殊说明。同时也要考量一下这个是否可以测量。

网友(点评):
对呀,我标出来,没办法测量啊

网友:
是不是骗你出图呀!

网友:
60了还不退休回家,逛公园不好么

网友:
标注几个可以测量到的尺寸,其它的看3D图像

网友:
多截面关键坐标点标注。

网友:
这明显是一个产品图。我觉得是在考验你工艺上的东西。技术规范也是见证你基本功的时候!我见过太多的人出图,上面一个基准没有,一个尺寸公差/形位公差都没有。当然这也是因为公司把工程师压到没时间的结果。

网友(点评):
别说形位公差了,不少人连粗糙度都没有

网友:
这个我会给出几个方向的视图,材料,数量,下料尺寸,表面粗糙度,表面处理,热处理,这几个参数,其他以3D为准。

网友:
这是特殊行业的,一般用不上,直接告诉他不会,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我不会,我认识的人里大多数都不会,都不是这个行业的

网友:
这猛一搞当时就懵逼了。

网友:
感觉他们不会出曲面的工程图吧,尤其年龄大的工程师不太会操作软件的,这样面试,纯粹坑人,不会出这张图就能力不足?未必!而且这种出图,只要给了方法,分分钟钟就能学会。

网友:
这考的只是个基本功而已!不过估计在他那些留在学校教书的同辈中,也没多少会这手了,更别说他们教出来的学生们。

网友:
要是我,就标几个能标出来的轮廓尺寸,然后备注:参照3D制作

网友:
呃,这个我真不会

网友:
还真不会

网友:
这个需要用很多截面来剖开,然后在剖视图上标注。标注尺寸是一些小数也没问题,总之要用很多截面和视图来做。以前见过类似的,比如涡轮叶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视图多一点,截面多一点,用坐标表示。也许是考你能看出是什么曲面不。
我也说一个,看论坛里有没有人能做 ...

取轴承办法还是有的:
1:强磁铁或电磁铁。做一个外径略小于孔径的铁棒,一端靠近轴承端面,另一端接磁铁,靠强磁拔出来。
2:液压。做一个金属管子,与轴承内孔稍微过盈配合,压进轴承内圈,抵达底孔端面,然后管子中通入高压液体,由于是盲孔,液体会回流,强行带动轴承脱落。这个办法成功率大概90%以上,因为刚好前两天我接高压水枪时,一个接头插入管子中死活拔不出来,最后通过这个办法轻松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