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电机不用光栅尺能运行吗?

楼主(2022-03-01):
应用场景问题,需要用到直线电机,但是不需要精确的定位反馈,只要往返扫描运动即可,所以直线电机系统中的光栅尺想去除,是否可行??去除后驱动器要如何设置

网友:
你的意思是从已经购买的直线电机系统中拆掉光栅尺,还是要从采购预算中抠掉光栅尺的预算

网友A:
不用光栅尺,直线电机又没法用编码器,走了多少都没个信号的

网友:
你没要求可以啊,两端配两个光电开关限位就好了,也可以当原点

网友:
这话说的

网友:
可以半闭环

网友B:
另外有一种磁栅尺,原理光栅尺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光栅尺,直线电机又没法用编码器,走了多少都没个信号的

可以用拉线式的编码器或者加个齿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有一种磁栅尺,原理光栅尺差不多

之前用磁栅尺,挺容易坏的,尤其磁条,还需要频繁维护

网友:
磁悬浮直线电机我们也有做,可以咨询13929472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