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边角释放槽的形状区别及尺寸确定

楼主(2022-03-01):
各位钣金的大神,请教两个个问题,在进行钣金边角释放槽设计的时候:
1、不知道如何进行形状类型选择,释放槽有圆形、矩形、撕裂型。这些形状,什么情况应该选圆形,什么情况应该选矩形,什么情况应该选撕裂型?
2、形状的关键尺寸与板厚有什么关系?比如圆形直径,矩形边长,这些与板厚的关系是什么?
万分感谢!

网友A:
我告诉你实际工厂怎么干,什么释放槽全没有,强行折弯,你说以
安装后会受力会如何云云,人家工厂压根不听。关我屁事,东西给你做出来,总体尺寸符合图纸就ok了

网友(点评):
那倒也不全是这样的,稍微大点的钣金厂特别是用数冲的还是会冲一个圆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告诉你实际工厂怎么干,什么释放槽全没有,强行折弯,你说以
安装后会受力会如何云云,人家工厂压根不听 ...

网友B:
如果不是自家生产加工,选择什么类型的真的意义不大,全凭代工厂的心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自家生产加工,选择什么类型的真的意义不大,全凭代工厂的心情

我觉得肯定是有区别的,只不过没人知道的这么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肯定是有区别的,只不过没人知道的这么细。

确实有区别,87年的《金属加工手册》里有说明,我原来单位有这个书,我当时没仔细看

网友:
圆形便于加工,一般都是半径等料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有区别,87年的《金属加工手册》里有说明,我原来单位有这个书,我当时没仔细看

现在还能翻出当时这本神书吗

网友C:
圆形的比较适合折弯后 焊接的,焊接堵死修磨圆滑;长圆形,矩形的适合折弯后部焊接,而且这种避让比较大,就是间隙不较大。

网友:
看你设计的需要啊,全包边,半包边,避让几个壁厚,需不需要折弯后焊接,需要焊接就用避让间隙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圆形的比较适合折弯后 焊接的,焊接堵死修磨圆滑;长圆形,矩形的适合折弯后部焊接,而且这种避让比较大, ...

哥们,没太看懂你说的意思。。。。是不是打快了,忽略了一些关键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