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螺钉、螺丝三个概念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3-01):
生活中,常常提到螺栓、螺钉、螺丝等,那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其实,标准的说法是没有螺丝和螺帽的。螺丝是俗称,带有外螺纹的都可称为"螺丝"。 螺母的外形通常为六角形,内孔为内螺纹,用来与螺栓配合,把紧相关件。 螺帽是俗称,标准应称"螺母"。

螺栓的头部一般为六角形,杆部带有外螺纹。 螺钉较小,头部有平头、十字头等,杆部带有外螺纹。 螺柱实际应叫“双头螺柱”,两头均有外螺纹,中间一般是光杆。螺纹长的一端用来与深孔连接,短的一段与螺母连接。

标准紧固件共分十二大类,选用时按紧固件的使用场合和其使用功能进行确定。

1、螺栓

螺栓在机械制造中广泛应用于可拆连接,一般与螺母(通常再加上一个垫圈或两个垫圈)配套使用。

2、螺母

3、螺钉
螺钉通常是单独(有时加垫圈)使用,一般起紧固或紧定作用,应拧入机体的内螺纹。

4、螺柱

螺柱多用于连接被连接件之一厚度大,需使用结构紧凑或因拆卸频繁而不宜采用螺栓连接的地方。螺柱一般为两端都带有螺纹(单头螺柱为单端带螺纹),通常将一头螺纹牢固拧入部件机体中,另一端与螺母相配,起连接和紧固的作用,但在很大程度上还具有定距的作用。

5、木螺钉

木螺钉用于拧入木材,起连接或紧固作用。

6、自攻螺钉

与自攻螺钉相配的工作螺孔不需预先攻丝,在拧入自攻螺钉的同时,使内螺纹成型。

7、垫圈
防松垫圈
垫圈放在螺栓、螺钉和螺母等的支承面与工件支承面之间使用,起防松和减小支承面应力的作用。

锁紧垫圈

8、挡圈
挡圈主要用来将零件在轴上或孔中定位、锁紧或止退。

工业介子

9、销

销通常用于定位,也可用于连接或锁定零件,还可作为安全装置中的过载剪断元件。

10、铆钉
铆钉一端有头部,且杆部无螺纹。使用时将杆部插入被连接件的孔内,然后将杆的端部铆紧,起连接或紧固作用。

11、连接副
连接副即螺钉或螺栓或自攻螺钉和垫圈的组合。垫圈装于螺钉后,必须能在螺钉(或螺栓)上自由转动而不脱落。主要起紧固或紧定作用。

网友:
螺钉跟螺丝一样

网友:
那螺丝属于那一项,我们都是叫螺丝螺丝的。。。

网友:
分的清楚了,之前一直分不清楚,讲的很透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