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零件自身是对称结构,装配体镜像时大家用什么方式?

楼主(2022-03-01):
用同一个零件手工装配就可以做的想要的效果,完全不用生成相反的配置或相反的零件,
但是这样装配速度慢,这时可能就要用到生成相反的功能了,请问大家是用生成相反的零件还是相反的配置?

网友A:
相反的配置, 零件描述一致

楼主:
|Kai_CC发表于 03-01 19:42相反的配置, 零件描述一致
你们相反的零件只出一个图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们相反的零件只出一个图吗?

你不是对称结构么?图不是一样的

网友B:
可以再装一个,还可以圆周阵列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对称结构么?图不是一样的么

后来问的是如果相反的两个零件,大家怎么出图?
上家公司是只出一件的图,图中注明总数量及对称制作的数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问的是如果相反的两个零件,大家怎么出图?
上家公司是只出一件的图,图中注明总数量及对称制作的数 ...

三维图给两个,工程图就一张,注明为对称零件,公差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再装一个,还可以圆周阵列两个。

要这样的,圆周阵列好像做不出来吧?

网友C:
我们是两个都出的,标对称有点不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反的配置, 零件描述一致

这种情况是不是只能用生成相反的零件或配置来实现最快速?手工装配速度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是两个都出的,标对称有点不专业。

我也想分别出图,现在刚入职新单位,不敢轻易下决定,所以看看大家是怎么考虑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分别出图,现在刚入职新单位,不敢轻易下决定,所以看看大家是怎么考虑问题的

因为原来我们加工商出过这种问题,他们没有三维,如果简单的对称件没问题,复杂点的根本都是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原来我们加工商出过这种问题,他们没有三维,如果简单的对称件没问题,复杂点的根本都是错的。

是的,如果造型简单问题不大,复杂的容易搞晕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这样的,圆周阵列好像做不出来吧?

相反的配置,出一个图.装配图给出安装位置角度区别,加工完全不需要新图.

简单的零件完全没问题, 复杂的零件需要确认是不是真的完全一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这样的,圆周阵列好像做不出来吧?

你这个只能用生成径向零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只能用生成径向零件了。

感觉软件太笨了,轴对称零件,是有这种情况的,可是软件傻了吧唧的就是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觉软件太笨了,轴对称零件,是有这种情况的,可是软件傻了吧唧的就是没有

不要轻易的下结论,你在笑它的时候,说不定它也在笑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轻易的下结论,你在笑它的时候,说不定它也在笑你

你这个用了生成相反的功能了吧?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零件做出的效果,生成相反的是两个相反的零件,本质不太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个用了生成相反的功能了吧?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零件做出的效果,生成相反的是两个相反的零件,本质不太 ...

看仔细一点,相同的零件,相同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仔细一点,相同的零件,相同的配置

大神教教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神教教我

大神的叫法可是不敢当SW的装配体中的镜像时,我的理解是各种造型(4个)是跟被镜像的组件的原始基准面有关的。所以你所谓的对称的零件如果对称面是原始基准面,当你再镜像时就会比较顺利,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神的叫法可是不敢当SW的装配体中的镜像时,我的理解是各种造型(4个)是跟被镜像的组件的原始基准面有 ...

你说的原始基准面是装配体的还是零件的?

网友:
UG有这个功能,可以在装配里面实现组建镜像!

网友E:
如果是焊件,直接在零件里面镜像实体比较好。如果非要弄到装配里面那就用配置,这样一张图纸就可以搞定。我一般是尽量避免镜像零件,偶尔也会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焊件,直接在零件里面镜像实体比较好。如果非要弄到装配里面那就用配置,这样一张图纸就可以搞定。我 ...

不是焊件,装配体,用螺钉安装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要轻易的下结论,你在笑它的时候,说不定它也在笑你

跑个题,这张图里两个零件其实是一样的,转了90度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跑个题,这张图里两个零件其实是一样的,转了90度而已

对的,我就是这个意思,自身旋转一下就可以了,但是软件镜像怎么出不来这个效果?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的,我就是这个意思,自身旋转一下就可以了,但是软件镜像怎么出不来这个效果?

对软件来说,镜像和圆周阵列是两个不同的命令,即使结果是一样的。
不能强求软件去理解人的想法,
而是人去掌控软件。。。

回到你这个帖子的问题,就是“生成相反方向的版本”勾选一下的事情。

至于怎么在二维图里表示,那是你和公司制图规范要管的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软件来说,镜像和圆周阵列是两个不同的命令,即使结果是一样的。
不能强求软件去理解人的想法,
而是 ...
你看看这个大神的图片,不知道他怎么实现的,我就是要这个效果,
零件自身对称,无需生成相反的零件呀,镜像后再旋转90度就可以了,
而且帮助文件也说了,模型本身一样的,仅仅是方位不一样
但是目前我用2018就是出不来这样的效果,目前只能手工装配来实现,
生成相反的是自身不对称用比较合适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你看看这个大神的图片,不知道他怎么实现的,我就是要这个效果,
零件自身对称,无需生成相反的零件呀,镜 ...

你把原有的镜像特征删除后重新镜像试试。我刚试过,18版能做到图里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把原有的镜像特征删除后重新镜像试试。我刚试过,18版能做到图里的效果。

没有用,把你的镜像设置截图看看,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没有用,把你的镜像设置截图看看,谢谢

图略糊,将就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图略糊,将就看

谢谢,我已经找到根源所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焊件,装配体,用螺钉安装的

一样的零件还是用随配合复制吧

楼主:
|奔跑___不停歇发表于 03-10 20:33
一样的零件还是用随配合复制吧

已经解决,对称面和默认三个平行就可以了,手工装配需要时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