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幅图怎么看呢?时间继电器

楼主(2022-03-01):
这幅电路图这些开关的作用是啥呢?有人讲解下整套流程吗?感谢

网友:
启动按钮按下,时间继电器的线圈得电,时间继电器的断开按钮闭合了。时间继电器器控制的闭合按钮断开了。

网友:
实现启动按钮“点动”电磁阀动作。动作时长由继电器设定

网友:
学习了,电气的学习就要从基础的开始!

网友(2022-12-27):
感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A:
        启动按钮(点动)按下,时间继电器的线圈得电,时间继电器的瞬时常开触点闭合自锁,启动按钮释放后,时间继电器的线圈保持通电。时间继电器器的延时断开的常闭触点在延时时间到后断开。

网友:
延时断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启动按钮(点动)按下,时间继电器的线圈得电,时间继电器的瞬时常开触点闭合自锁,启动按钮释放后 ...

这是一个标准的得电动作,延时断开的图例。上面说明是正解

网友(2023-03-27):
电气常识啊,要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