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个产品的的名称和厂家

楼主(2022-03-02):
上边的管路里边是润滑油。是油雾器吗    先感谢各位了!

楼主:
紧急求助啊

网友A:
挺像油雾器但你这玩安装的形式和位置也太怪了,上面的标签要是再清楚点就好了。
现在好像有这技术,模糊的文字照片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像油雾器但你这玩安装的形式和位置也太怪了,上面的标签要是再清楚点就好了。
现在好像有这技术,模糊的 ...

我问油雾器厂家都说油雾器是安在管路中间的 但这个安装在终端了 。老哥  这图片就这一张了,标签恢复有点难啊!  就想指导这个件什么   真难啊!

网友B:
自动排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动排水器

感谢   但是我寻了一下排水器的厂家  也不是这种的呀    这个好像是日本品牌的

网友C:
跟这个有点像

网友D:
应该是过滤排水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过滤排水的作用

谢谢  应该是油水分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这个有点像

应该是油水分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