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的角度标注

楼主(2022-03-02):
为什么这样?太气人了

网友:
自己再画个角试试

网友:
什么地方过定义了,最大可能是多加了平行或者垂直之类(画直线时,SW会自动添加一些可能的约束)

网友A:
加个括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括号试试

哪里加括号?关键是标的时候的样子和点击左键后的效果不一样,这怎么回事呢?

网友B:
把鼠标放在正中间才行 这个也很bug,所以很难标注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鼠标放在正中间才行 这个也很bug,所以很难标注准

放在哪个中间?大神能不能说下,这玩意太蛋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鼠标放在正中间才行 这个也很bug,所以很难标注准
解决了,方法是选择好位置后右键;
标角度之前不要用断裂视图就没有问题,最后再断裂

网友C:
|妖洞两拐发表于 03-03 05:03 本帖最后由 妖洞两拐 于 2022-3-3 16:57 编辑
解决了,方法是选择好位置后右键;
标角度之前不要用断裂视图就没有问题,最后再断裂

可以的,楼主自学成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的,楼主自学成才!

别人告诉我的,这软件工程图很多细节先后顺序是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