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转报警装置

楼主(2022-03-02):
现在有一根旋转轴类工件,转速最高1000r/min,正转为正常,反转时需要报警,应采用什么装置接通电源,同时感谢同行的帮助

网友A:
为什么会反转?反转会产生险情吗?需要报警的话后续肯定要解除报警,何不做个机构限制它不反转呢。

网友(点评):
必须反转来实现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反转?反转会产生险情吗?需要报警的话后续肯定要解除报警,何不做个机构限制它不反转呢。

不可以,是移动的

网友B:
这个转动体是怎么驱动的?

网友C:
如果不能反转应该可以用马达自带的刹车。

网友D:
不用报警;或者不只是加报警,还要加一个逆止器;

虽然你提供的信息量非常少;移动设备应该是一个输送机;

输送机在失去动力的情况下防止倒转,安装逆止器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转动体是怎么驱动的?

变速箱带动轴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报警;或者不只是加报警,还要加一个逆止器;

不安装逆止器,还需要反转,必须有声音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能反转应该可以用马达自带的刹车。

不能停下,需要反转,但反转要有提示音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安装逆止器,还需要反转,必须有声音提示。

旋转方向传感器,反转报警
具体向厂家询问

网友E:
用编码器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编码器就可以了吧

编码器什么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旋转方向传感器,反转报警
具体向厂家询问

这个不需要,需要实现报警的装置

网友(点评):
帮不了你了,你到底需不需要?传感器的信号输出给蜂鸣器不是报警?还是你真的很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反转?反转会产生险情吗?需要报警的话后续肯定要解除报警,何不做个机构限制它不反转呢。

你好,就是反转报警,正转时没有报警

网友A:
请注意!倒车!
请注意!倒车!
请注意!倒车!

网友F:
能否考虑类似棘轮的机构,正传时摆动方向自由,反转时受阻变为触发传感器

网友G:
想个办法在机械结构上面

网友H:
这要分是电控使 其反转,还是因负载重造成反转,如是电控引起反转,电控联锁加装报警是很方便的。

网友I:
一个ABZ编码器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注意!倒车!
请注意!倒车!
请注意!倒车!

类似这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想个办法在机械结构上面

你好,就是探讨机械结构形式接通电源,报警器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要分是电控使 其反转,还是因负载重造成反转,如是电控引起反转,电控联锁加装报警是很方便的。

过程是正常工作时为正转,一段时间后需反转,反转时要有报警器,一段时间后恢复正转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一个ABZ编码器解决问题。。

能否提供图片,谢谢

网友(点评):
其实就是个编码器,A相信号和B相信号差90度,通过A相信号和B相信号比对,A在B前还是A在B后来判断是正转还是反转,Z相是零点位置,每转一圈一个信号,通过这个信号可以判断出电机的零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否考虑类似棘轮的机构,正传时摆动方向自由,反转时受阻变为触发传感器

转速高达1000r/min

网友J:
方案多多,关键看你配套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J:
方案多多,关键看你配套要求

简单,可靠,经济就可以

网友J:
一只行程开关,一套轴承座即可

网友(点评):
拜托行程开关与轴承座如何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只行程开关,一套轴承座即可

拜托行程开关与轴承座如何安装

网友:
靠摩擦力触动开关,正转挡在另一边,不动作。最简单便宜了

网友(点评):
我的方案也是这样的,不耐久,是否有可靠性更高的

网友(点评):
几年没问题吧

网友(点评):
就是间隔一段时间需要调整一下

网友(点评):
设计的合理就不要调的

网友:
楼主好:
      如果转速比较稳定的话。
      主轴接个小电机,两个发光二极管(一个红色一个蓝色)反向并联,电阻,简单接个回路就可以。正转蓝色二极管点亮,反转红色点亮。
      如果转速不稳,就另想办法。

网友(点评):
应该是小发电机?

网友(点评):
这办法好

网友(点评):
还可以接2个蜂鸣器,蜂鸣器+红蓝灯

网友(点评):
转速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