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托车发动机装配干涉

楼主(2022-03-02):
我司是主要生产摩托车缸体类产品,已经有差不多20年的时间了,但是今天给一个做发动机装的厂家供货过去,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就是在装配时,缸体和电机出现了干涉,也就是红圈处。

我们内部对自己的产品进行了检查,外观、尺寸、坐标等验证,核对,没找到原因,现在在怀疑对方的箱体和大盖是不是有问题,希望有大佬帮忙分析下那里出了问题。万分感谢!

红圈处干涉

红圈处干涉

楼主:
最郁闷的是,供了很多厂家,都没出现这个问题,也没其他厂家反馈说装配时会干涉,只能求助各位大佬了!

网友:
拔模斜度?

网友A:
1、看图片只能知道确实有问题,但原因嘛,只能说他们两个有问题。
2、自已查了自已没问题,那指定就是别人有问题了。甩锅侠也是一样的套路。
3、自已没问题,就据理力争。主机厂才会对装配负责,问题是主机厂的。

网友B:
铸造的箱体涨箱了

网友:
仅凭图片没法判断  还是要去现场

网友:
这种情况大概率某个东西装反了

网友:
缸体和电机都没问题,是装配的问题。

网友C:
你这个问题看的我不知所云,这么浅显的尺寸问题,自己产品有没有问题查不出来吗?能证明自己产品尺寸符合对方技术和图纸要求的话,对方是否干涉又跟你有什么关系?

网友:
楼上说的对,要去现场才知道

网友:
检查一下名义尺寸间隙有多少?

网友:
首先要搞清楚是一件还是全部

网友:
是不是你们的客户的零件尺寸有变化或者缸体和电机的相对位置尺寸有更改?你们查了没问题,可以跟你们客户沟通,让他们查一查他们那边的相关零件。

网友:
装配出现干涉,很简单啊,先在图纸上确认干涉部件的尺寸及相对位置,然后把这边部件测量一遍,谁有问题不就出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造的箱体涨箱了

没有胀箱,我们去检查过的

网友(点评):
相互干涉的两个件都查过啦?若设计图纸没问题,肯定有一个制造有问题啊

楼主:
拔模斜度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图片只能知道确实有问题,但原因嘛,只能说他们两个有问题。
2、自已查了自已没问题,那指定就是别人 ...

现在就准备去主机厂

楼主:
引用 楼主:
没有胀箱,我们去检查过的

现在只能去主机厂现场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看的我不知所云,这么浅显的尺寸问题,自己产品有没有问题查不出来吗?能证明自己产品尺寸符合对 ...

我们自己已经确认加工尺寸,预留高度都没问题。看来只能去主机厂现场了

网友:
好奇最后到底是什么情况

网友:
第一步,对照零件图纸仔细检查相关零件是否在公差范围内;第二步,在装配图上计算零件的极限公差是否存在干涉,增环取下限,减环取上限,此时如果封闭环为负值,则会有一定概率出现这种情况。你可以去买彩票了。

网友:
感谢各位的观点

网友:
主副轴的

网友:
这种是在设计阶段就遗留的问题了!

网友:
双方拿图纸测尺寸,都没问题那就是组装设计或工艺的问题。其实总成设计最清楚,都是三维设计。

网友:
把电机装在原来好上一试,就知道是不是箱体有问题,或者查各自的尺寸。你们应该有质检吧,这总能找妯问题。

网友:
这类型的发动机非常成熟了,如果毛坯、加工尺寸各自都没问题,我分析是其中一个零件的加工尺寸与毛坯外形的相互位置偏。(大概率是左右箱体或缸盖在加工时没和外形装配位置找正,启动马达外形小偏不到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