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线怎么画?

楼主(2022-03-02):
需要在这个钣金上激光雕蚀出折弯线,在solidworks要怎么画?
多谢

网友A:
放样折弯的折弯线只能意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样折弯的折弯线只能意会了。

放样折弯的先不管,上面弯转的那段要怎么画?
多谢

网友B:
中性层之半,且刻于弯曲内侧。
激光刻线主要作用是用于折弯师傅快速识别折弯方向。

网友:
另存为CAD时把折弯线的选项打勾就OK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放样折弯的先不管,上面弯转的那段要怎么画?
多谢

工程图平板型式时,勾选折弯线,就会有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图平板型式时,勾选折弯线,就会有位置。

勾选了,没看到有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性层之半,且刻于弯曲内侧。
激光刻线主要作用是用于折弯师傅快速识别折弯方向。

能发个图学习下吗?怎么内侧刻蚀?
多谢

网友(点评):
参考9#大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勾选了,没看到有线啊

你说没有,我相信。
我说有,你也要相信。

网友C:
先画直线,再投影到曲面上。

楼主(2022-04-04):
引用 网友C:
先画直线,再投影到曲面上。

还是有点问题,我把模型上传,大神帮忙看下要怎样展平划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