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机加件和焊接件的定义

楼主(2022-03-02):
机加件是指用金属切削机床加工的零部件?切割机加工的算不算?
型材激光切割件再焊接,这个零件属于机加件还是焊接件?

哪个书或者什么标准里有这方面的定义?

网友A:
机械加工零件,简称机加件。
被金属切削机床加工过的零件,称为金切件
火焰切割,等离子切割,激光切割机是机械,所以被它们加工过的零件叫机加件。
在不同的工艺工序阶段,有不同的工艺名称。
但以最后的工艺为准,比如你说的型材焊接件,那肯定叫焊接件,因为型材刚刚被切割机切成的状态叫半成品,那能叫零件吗
楼主你能说一下你是学什么出身的吗,你对工艺的无知简直令人震惊

网友:
个人感觉没有那么标准,,我们公司是做食品机械的,主要用钣金,零件分类就是钣金件和机加工件,机加工适用于除钣金之外的加工工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加工零件,简称机加件。
被金属切削机床加工过的零件,称为金切件
火焰切割,等离子切割,激光切割机 ...

学机械的,以前的公司不分这么细
现在更加了解了,谢谢

网友:
肯定算数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