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设备电机计算

楼主(2022-03-02):
各位大神帮忙看下,计算是否有错,以前没计算过,公式都是百度查的
功率P=M*ω(扭矩*角速度)

M=J*α(转动惯量*角加速度)
J=m1*R1^2+m2*R2^2+m3*R3^2+m4*R4^2+mL^2/6
α=π/12(加速时间按1s计算)

ω=π/12

网友A:
公式没错,加减速没那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式没错,加减速没那么慢

感谢!对于这种设备,是否需要考虑整个设备的重心到回转轴的距离,一般工程上允许有多大的偏差?

网友(点评):
谁算啊 是个三维软件 都有自己计算功能 ,惯量用软件自动计算,加速度自己设置个,然后再乘个安全系数 八九不离十了

网友B:
电机要克服的转矩是否还包括转轴与转台的摩擦力产生的力矩?转动惯量的公式用的是否符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要克服的转矩是否还包括转轴与转台的摩擦力产生的力矩?转动惯量的公式用的是否符合?

摩擦力肯定是要考虑的,由于各种工况摩擦阻力不一致,需要单独算。惯量公式都是查百度的按资料来的,不知道是否符合

网友:
这样计算误差还是比较大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要克服的转矩是否还包括转轴与转台的摩擦力产生的力矩?转动惯量的公式用的是否符合?

一般是加个系数,如果很大,就要具体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