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细表字体和后面的不一样

楼主(2022-03-02):
系统字体是汉仪长仿宋,可是前面这个不是汉仪长仿宋,怎么改?

网友A:
在文档属性—表格—材料明细表里面改字体都是统一变更的,没有出现字体不同的情况,有做过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文档属性—表格—材料明细表里面改字体都是统一变更的,没有出现字体不同的情况,有做过修改?

都设置好了,不知道为什么明细表不统一

网友B:
之前有自行修改过列字体,改回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有自行修改过列字体,改回去就好了

在哪里改?我都不知道,别人发给我的明细表模板

网友C:
自己手动把明细表字体改成正确的,然后保存这个明细表为模板,下次再用就都正确了,别人的明细表模板也是这么保存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手动把明细表字体改成正确的,然后保存这个明细表为模板,下次再用就都正确了,别人的明细表模板也是这 ...

明细表字体怎么改呢?我点击明细表没有字体选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手动把明细表字体改成正确的,然后保存这个明细表为模板,下次再用就都正确了,别人的明细表模板也是这 ...

搞明白了,要点击反复切换一下这个

网友:
楼上正解,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