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冲压件正反面的疑问

楼主(2022-03-02):
今天看到一个客户案例, 关于冲压出来的小链片光面反面有安装的要求。 这些真的有实际的作用吗?以前做机床组装对螺母垫片也说要分正面面,可是实际操作根本没人执行。

网友:
有作用,最大程度减少卡死故障

网友:
带圆弧的部分是有导向作用的,放反了会卡住的

网友:
这手绘图真漂亮,有功底。R角可以导向啊。

网友:
我是默认螺母垫片圆弧面和板面接触。
我见过默认毛刺面和板面接触的,干™的。

网友:
两面分别被称为毛刺面(撕裂面)和塌边面。有些场合应用是要求的,而且很重要,只是装配时很麻烦。
小日本好象搞反了,打X的是正确的。滚子没有连接块外圆大,所以毛刺面向内不会对滚子产生影响。倒是外面连接块搭接的地方,应是塌边面接触,象小日本画的那样是有影响的。怼回去

网友:
写的这么详细了,再确认一下就开工吧

网友:
必须这样安装,圆角是给链轮导向、防卡死的

网友:
里面给链轮链齿导向,外面给磕碰障碍导向,减少卡滞,我理解是这样

网友:
长知识了,还能这样,

网友:
大佬们需要材料可以找我。什么刚才都可以给您们搞到!

网友:
大佬们可以找我买材料15001812188

网友:
这两个面在装配的时候如何区分呢?即使有不同,那人装错了怎么办?

网友:
借13楼的话题,装配不易区别,自动化很难实现,人工成本过高,而且错误率肯定很大,无法做成标准

网友:
学习了,之前也遇到过有人问起过,不了解也没也给人回答。

网友:
图纸没有问题,为了防止卡死,设计目的就是这样

网友:
必须区别呀,不区别的,严肃处理!

网友:
这是钣金的常识,冲压件直接受冲裁的那面是光面,另一面会有毛边。即使不讲,外观面和功能面尽量安排是光面(具体要看什么功能)。
如果特殊要求不能有毛剌边的还可以增加去毛剌和整形的工艺。

网友(2022-06-16):
好看的手绘图

网友:
这画图的功底让人羡慕,厉害了。R角是导向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