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轴模组如何解决伸出轴晃动的问题

楼主(2022-03-02):
该双轴模组在右端有一个重60公斤左右的负载,图示X轴方向的伸出轴在工作中需要沿箭头方向前进500mm左右,采用该十字架结构的模组,如何避免伸出轴晃动的问题

网友A:
查手册,看看模组各个方向能承受的最大力矩。该换型号换型号,该加辅轨加辅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手册,看看模组各个方向能承受的最大力矩。该换型号换型号,该加辅轨加辅轨

说的有道理

网友:
间隙,刚性,查样本不一定有这些详细资料,试试igus的铝合金导轨,有很粗壮的。

网友:
加强筋增加刚性

网友B:
当Y轴方向的模组处在X轴方向的左端时,X轴方向的模组右端60公斤负载会不会产生倾覆力矩?使x轴方向的模组刚性变差?

网友:
晃动了,就需要加辅助导轨了。这种用法只适用于低速轻负载,高速重负载要么加强本体,要么增加辅助导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Y轴方向的模组处在X轴方向的左端时,X轴方向的模组右端60公斤负载会不会产生倾覆力矩?使x轴方向的模组刚 ...

网友:
伸出去太长了,就要更换大一些型号的导向机构。

网友(2022-05-06):
导向刚度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