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空发生器 继电器

楼主(2022-03-02):
大家好,我的想法是用真空发生器连接吸盘,对果实进行抓取,到了一定的时候就破真空,果实自动掉落。这样的话就是在我下面的图加个继电器就行了吗?具体的电路图有人帮我画一下吗?感谢

网友:
你这是示意图,不是电路图。

网友A:
你这是气路流程图,流程图没有错。控制吸盘抽真空和破真空用三位五通电磁阀也没问题,吸盘吸真空和破真空通过控制电磁阀左右两个电磁铁的通电和断电来控制。吸盘吸住果实的时长用时间继电器控制三位五通电磁的磁铁触电接通时间。

网友:
你这样搞多么浪费压缩空气呀!还有很大的噪音

网友:
直接搞个一体化的真空发生器不好么,带电磁阀带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气路流程图,流程图没有错。控制吸盘抽真空和破真空用三位五通电磁阀也没问题,吸盘吸真空和破真空通 ...

网友:
这样会对真空度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