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质量判断

楼主(2022-03-02):
有大佬做焊接数据采集相关的工作吗?我想问一下,采集焊接声音一般用什么样的麦克风传感器啊?科研小白求指点迷津

网友A:
电容式麦克风比较敏感,灵敏度高,对比较微小的噪声都能拾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一个。动圈式麦克风抗造,对环境噪声不敏感,但价格高一点,得上千元。还有一种是枪式麦克风。
车间拾音麦克风建议用动圈式。

网友B:
焊接声音这东东,之前接触过一个复旦的小姐姐博士在整这个类似的课题。。。。说实话感觉没啥用,直接监控电信号辅以视觉处理不是更好。。尤其是这种离不开大锤行吊的铆焊车间。

网友C:
这个有专用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式麦克风比较敏感,灵敏度高,对比较微小的噪声都能拾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一个。动圈式麦克风抗造,对环 ...

感谢,有计划买电容式的额,实验室做实验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声音这东东,之前接触过一个复旦的小姐姐博士在整这个类似的课题。。。。说实话感觉没啥用,直接监控电 ...

实验研究嘛,此外应用场景可能相对特殊吧(实验室为主)。老师定的课题,只能想办法折腾看看,极大可能没啥实用性。对我来说,了解这一套学到相对应的知识技能就行了,只希望毕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声音这东东,之前接触过一个复旦的小姐姐博士在整这个类似的课题。。。。说实话感觉没啥用,直接监控电 ...

大哥,我想问一下您,如何监控焊接过程中的电信号呀?我听说有的焊接电源自带这类信号的显示,但是我想知道如何采集这些信号呢?声音倒是直接旁边放传感器就行了,电压电流可能还得另外改造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专用型的

大哥你知道如何采集焊接过程中的电信号吗?电信号比声音信号难搞一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哥你知道如何采集焊接过程中的电信号吗?电信号比声音信号难搞一点。

低端焊机装个采集模块就行了。有标准品卖的。数字焊机走以太网、devicenet、之类的口直接连出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端焊机装个采集模块就行了。有标准品卖的。数字焊机走以太网、devicenet、之类的口直接连出来就行了。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