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工程图转dwg格式后,剖面线显示异常的问题

楼主(2022-03-03):
因公司习惯,Inventor出工程图后,一般要转成dwg(方便加工厂)及pdf(方便打印及查看),这个过程中发现,只要是在Inventor中双击剖面线调整显示比例,然后转换成dwg格式,就会发现dwg中的剖面线乱了,具体见下图。尝试更改dwg的版本,均无效。Inventor2018、2020均存在这个问题,之前的版本没有发现过这个问题。
我用的cad是Auto CAD Mechanical 2016。
哪位大侠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软件中怎么设置根据缩放比例自动调整剖面线显示比例?
经测试,通过编辑“样式编辑器”修改剖面线比例,转换DWG后,问题依旧。

楼主:
自己解决了。
原来的工程图模板一直沿用以前(应该是2016版本)自定义的。
今天找到2020版本自带的Standard.idw模板,利用该文件重新自定义自己需要的模板样式后,上述问题消失!
至于为什么要改装高版本的软件,原先的2018版本在自己的电脑上,调取螺纹孔正常,在公司电脑上异常(查过好像跟某个WIN10 系统补丁有关),怎么都解决不了,无奈尝试改装了2020版本,螺纹孔异常的问题就消失了。

另外,原来的电脑(好几台电脑都是这样)及软件,每次新打开inventor,调取国标螺纹的时候,会卡一段时间,然后就正常了。2020的版本没有这个问题了。

网友A:
这个多半是CAD软件打开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多半是CAD软件打开时有问题

目前通过利用2020版本的工程图模板,这个问题解决了。

楼主:
无奈了,上周正常了,这周问题又出来了。
软件是D版,曾经2018版本也出过这样的问题,但只是偶尔。
上周测试的结果是,利用2020的工程图模板重新自定义模板,然后出图,转换成dwg格式以后,剖面线显示异常的现象解决了。
这周又出来了,再次利用原工程图模板出图,问题依旧,具体如下图。
有没有人遇到过相同的问题?

楼主:
导出dwg,“配置”一项,要选择默认配置,然后版本可以随便选择,目前测试就能正常了,具体如下:
目前正常了,有新问题再来这里说明。

网友(2024-03-13):
引用 楼主:
导出dwg,“配置”一项,要选择默认配置,然后版本可以随便选择,目前测试就能正常了,具体如下:
目前正 ...

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