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密封的有偿求助贴

楼主(2022-03-03):
各位吧友大家好!一直以来我做的设备上有几个位置的密封老是不好解决,现在就实际使用工况做一说明,望大家都出出主意,可以采用的合作或有酬感谢!
实际工况如下:
1,工件工作环境温度300度左右 。
2,工件A圆筒状,以圆筒圆心为基点做圆周运动。A件直径1米到2.5米左右,材质Q235,或304之类。
3,工件B圆筒状,与A件同心,直径相差50毫米(可改动间隙大小)。地面固定不动。B件材质Q235,或304之类。
4,要求密封A件与B件之间的间隙,越严越好,尽可能不漏气!
5,在B件上设有引风,A件内微负压。
之前我使用的结构是鳞片密封,鳞片固定在B件上,靠鳞片弹性压在A件上,基本可以满足使用工程,但长期运行中,鳞片与A件接触部分磨损很严重,特别是A件更换成本较高,所以现在就想让大家给出出注意。目前改进初步考虑密宫结构。
先行谢过!

网友:
磁流体密封,当年高真空传递运动就靠它完美解决的

网友(点评):
300度好像搞不了,而且磁流体对加工精度要求高

网友:
盘根密封不行吗?

网友A:
如果现有的密封效果可以满足使用,可以从增加工件A磨损位置耐磨度的方向考虑一下。结构上增加一个可拆卸的耐磨环,或者表面通过电镀、热喷涂、激光或等离子熔覆增加一层耐磨材料,延长使用寿命。

网友:
烘干机,碳化机都是用的这种鳞片密封,这种是经济实惠还有效的方法,用迷宫密封缝隙更大了,6楼的说的比较靠谱,鳞片磨损部位喷塑耐磨材料。

网友:
这个气密性设备的密封圈确实有讲究,非标定制,材质需要是硅胶的

网友(点评):
硅胶耐温可达不到300度,长期用220都不行,PTFE的也就260,目前塑料材质长期工作温度能在300度的好像还没有

网友:
温度太高了
考虑使用 金属环密封 吧

网友:
A件加个套,或者把密封部位单独设计,与主体部分法兰连接,以后只更换密封部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现有的密封效果可以满足使用,可以从增加工件A磨损位置耐磨度的方向考虑一下。结构上增加一个可拆卸的 ...

对的,这样可有效解决

网友:
不知道油槽密封能不能满足你的工况

网友:
这个温度太高了,氟橡胶可以短期耐高温。持续高温下还没见过什么能够解决。

楼主可以尝试有没有空间,能够改善优化下接触密封件位置的温度,降为260℃,那就有很多选择。

网友:
A件加个套,或者把密封部位单独设计,与主体部分法兰连接,以后只更换密封部位就可以了

也赞同这个做法,快速,有效,简单

网友:
堆料,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堆不出来。
系统问题还是要系统解决。
1-工质?工质在A内?温度变化曲线?
2-A与B有无径向滑动?
……
不是保密产品的话最好直接画个简图。到时可能有不少解决方案,不一定要跟这个间隙死磕。

我举个可能不是很恰当的例子,读书时一个跨专业进来的师兄花了挺长时间找耐酸腐蚀、膨胀系数小、加工工艺成熟的材料,以及无刷电机、驱动器……后来我旁敲侧击明白了他的需求,发了个磁力搅拌器的链接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