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一次,好多人说没看懂,图片怎么不显示呢

楼主(2022-03-03):
料斗加输送带,目前瓶子从料斗落到输送带上有上图两种方向,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让瓶子从料斗到输送带上的方向是一致的,
料斗到输送带采用的是阶梯推动,

网友:
图片要上传,不能复制粘贴。

楼主:
现在应该有图了吧,希望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A:
你这个参考以下灌装线前段的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参考以下灌装线前段的就明白了

图好像没显示出来

网友B:
还清楼主科普一下什么是“阶梯推动”

是图2的状态变成图1的状态吗?传送带是什么样子的?

料斗与传送带之间可以加东西吗?从料斗漏下来之前是什么样的?

..............

网友:
你抖音搜搜理瓶机

网友:
楼主好:
      利用瓶子正置和倒置不同的稳定性即可

网友:
有瓶口和无瓶口两端特征和重量会有区别,考虑做小段筛选输送带立起来

网友:
仅供参考

网友:
网上搜索一下电池或者饮料的生产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清楼主科普一下什么是“阶梯推动”

如图,料斗里有ABC三个横面,瓶子由底部的横面C从料斗提起送至横面B,再由横面B送至横面C,再由横面C送至输送带,
怎么样让瓶子在横面或者输送带上的方向一致!!!

网友:
有一个办法供参考,在瓶子和输送带中间加一断反料回收装置,用一个自重力挂勾,当瓶口方向伸入挂勾后通过后推前的挤压使瓶子自动掉换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