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锁机构询问

楼主(2022-03-03):
想请各位大神帮看看这个机构是如何实现的自锁,机构运动情况附在附件内

网友:
涡轮蜗杆加上去

网友:
压紧力足够大,肯定能锁住。

网友:
能不能转个角度,自锁的关键部件棘齿的动作看不清楚!

网友:
弹簧、凸轮、楔块。

楼主:
这个东西是B站一个UP主发的  我想借鉴一下,但是又看不明白(为什么这个连杆部分会直接后移,搞不懂整个自锁的来源)他还能够实现双向自锁

网友(点评):
图,左上角,钢球及对应件上的球窝。转动那个手轮只能停4个位置,靠钢球和球窝定位防手轮自转。

网友:
会不会黄色零件和紫色零件转动时,黄色零件有个自锁或限位结构,图中看不清楚。

网友:
只能单向自锁,
旋转把手的时候要先按压,然后那个粉色部分就离开齿条了。
一松手粉色部分就压到齿条上了,形成自锁。

以上纯属个人猜测。

网友:
转的时候要压下手柄吧

网友(点评):
那么大的钢球及球窝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