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 关于solidworks中的插入到新零件的问题

楼主(2022-03-03):
solidworks可以将一个零件模型中的一个或者几个实体插入到新零件,从而生成一个与此零件模型全相关的一个零件
问题是关于这个命令    我使用的插入到新零件这个功能是在右键菜单里面     可问题是    生成的关联零件如果需要从此零件中增加一个或几个实体,就需要重新生成新的关联零件对原零件进行覆盖, 无法对原生成的零件进行修改, 这样如果生成的零件实体很多, 从新选择工作量很大, 最要命的覆盖的零件的工程所有标注的尺寸全部没了, 需要重新标注

想请教大神  是否可以对原生成关联零件的所需实体重新选择,不用重新生成零件覆盖,

网友:
为啥不直接画一个……

网友:
插入的数模,再去关联原数模,不好实现啊

网友:
关联零件建议从装配体定义,从装配体修改, 从装配体更新.

网友:
咋感觉触发了外祖母悖论呢……可能是我理解能力不太行吧

网友:
Solidworks里面如果想要保留图纸的标注,那必须从图纸对应的模型另存副本开始修改,不然标注会全部悬空的。

网友:
那就用装配体形式

网友:
尽量用装配体吧

网友:
这是一种高级的设计方式,在Inventor中叫做衍生,不过SW做得不好,编辑修改容易出错,谨慎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