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部件 空载时自身运动所需要的转矩计算(估算)?

楼主(2022-03-03):
在计算电机功率时 传动部件空载运动所需的转矩 往往把握不好 大佬们是如何计算和估算的? 求指导 小弟在此谢谢大佬们了

网友:
三个字,凭经验。连电机厂家都是这样定义的,这个涉及的恐怕太多了。光理论都不够。

网友:
你自己想想不同机构空载需要的扭矩能一样吗?
具体设计具体分析,计算

网友:
从末端的负载开始,经过一个传动副,用负载功率除以机械效率,一直计算到电机轴端。然后,再把负载转速等效到电机轴,根据公式:T=9550*P/n

网友:
先按上述公式计算,感觉没把握再乘大一些的安全系数!

网友:
空载时,还要考虑空载所做用在电机上的负载和惯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