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另存问题

楼主(2022-03-03):
有大神帮忙会诊一下不  2014版本   公司电脑没问题,家里电脑就不行了, 一样的安装压缩文件

楼主:
图片发不了,就文字描述   是文件另存后下面没有【说明】discerption

网友A:
详细说明什么问题

楼主:
图片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详细说明什么问题

现在情况

网友B:
这个位置是一个Solidworks文件的属性,应该还是设置和模板的问题。系统选项内有个普通页,里面有一个功能叫做“作为零部件描述的自定义属性”,内容应该是“Description”,我觉得应该是这里的问题。要么就是文件模板有问题,可以把设置恢复默认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位置是一个Solidworks文件的属性,应该还是设置和模板的问题。系统选项内有个普通页,里面有一个功能叫 ...

依然如故

网友B:
引用 楼主:
依然如故

最严重的就是卸载重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严重的就是卸载重装,

  这个文件能发一个试试不,我这自己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严重的就是卸载重装,

网友:
可能是操作系统的问题,不是你应用软件问题。

楼主:
WIN10 系统  你们的有这个系统的  也这样的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10 系统  你们的有这个系统的  也这样的么

我自己家里的电脑也是装的win10,软件版本也是SW2014,没问题呀。可能你的安装文件有点问题,重新装一下吧

网友:
相同的问题 我也遇到过
可以非常确定的就是 系统问题 重新做下 系统就OK

网友:
删除重转,先把用户帐户控制设置改成从不通知,安装好先打开一次后再恢复用户帐户控制设置

楼主:
Windows 10 专业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