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重的情况下什么材质更耐磨??

楼主(2022-03-04):
4个轮子承载3T的重量,24小时载重运动,轮子直径150,宽度120的滚轮,在工字钢上行走,
请问:轮子使用下面两种方法哪种更耐磨,使用寿命长?

第一:使用45号钢,整体淬火?

第二:使用45号钢,调质+表面高频淬火

网友:
硬的和硬的磨,总有一个要磨损的。你轮子做的硬了轨道就要受损

直接买个液压车轮子,省事又省钱,还好用

网友:
这个东西,你查查火车钢轨和车轮的材质。

网友:
同意楼上的,这个和螺母和螺栓配合一样,要看你需要的是轮子的寿命长还是轨道的寿命长,轮子做太强太硬只能使轨道寿命简短,其实你说的整体淬火其实和调质差不多,只是回火温度不太一样,要硬度高耐磨一般选择淬火加低温回火,调质指的是淬火加高温回火,所以说一般的工艺都是调质加表淬,然后表淬又有高频中频工频区别,不同的频率可以淬深不同,高频的最多2mm,中频3-6mm

网友:
1、感觉考虑轴承寿命更重要,在轮子和轨道磨损前可能就要换轴承了,轮子肯定要拆下来,所以轮子能用就行。
2、轴承选重载的,譬如圆柱滚子轴承

网友:
包胶轮考虑一下

网友:
6楼的建议不错,我们这种行走小车就定制的包胶轮,不过如果速度慢的话,你用45钢调质就可以,不用淬火增加硬度,底下的直接买工字钢,我们以前做过几次,载重10吨以上,用了好多年了,轴承用的调心滚子轴承。

网友:
我做了个台车回火炉,台车是三轴,六轮,轻轨。轮子也是45钢,也是直径150,工期急来不及调质,直接用了。由于是三轴六轮,主动轮只有一轴,有时候有轮子悬空的现象,走不动了。拉上重物,还勉强。时间长了,轮子居然磨损了不少,走车居然正常了,正常了,磨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