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提问:曲面上到底能画草图吗?

楼主(2022-03-04):
如图所示的茶杯把手,它那个长孔形的轮廓到底是以哪种方法做的?
是新建一个与杯身圆柱体相切的平面上做的草图轮廓吗?(如果是这样,扫描完以后路径两端的实体怎么与杯身无缝融合?)
还是杯身外新建平面上的长槽孔用“投影曲线”命令投影到杯身?
又或者采用包覆命令?
但是投影和包覆后形成的都是实体而不是草图轮廓啊,根本没法扫描啊?投影到曲面上的曲线能进行拉伸扫描等特征操作吗

求各位老师指点迷津,小白问题惭愧惭愧

楼主:
各位老师帮你看下

网友A:
试试新建草图面不用建在与杯身圆柱相切的地方,建在圆柱中心,扫描路径画长一点,画进圆柱里面,扫描完了再切除多余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新建草图面不用建在与杯身圆柱相切的地方,建在圆柱中心,扫描路径画长一点,画进圆柱里面,扫描完了再 ...

首先  切除也是个麻烦事?怎么切干净?

然后,我看图示这个视频教程里也没那么复杂 一蹴而就得感觉?
酒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没讲明白

网友:
扫描—选项—与结束端面对齐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  切除也是个麻烦事?怎么切干净?

然后,我看图示这个视频教程里也没那么复杂 一蹴而就得感 ...

切除哪里麻烦了?切除不是最简单的???而且画法可以有很多种,你不会其他复杂的画法是就换方式嘛,只要达到效果就可以了

网友B:
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除哪里麻烦了?切除不是最简单的???而且画法可以有很多种,你不会其他复杂的画法是就换方式嘛,只要 ...

我刚学  请问下是拉伸切除吗?

反正我看视频教程枚用切除直接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供你参考。

不好意思  麻烦能简述一下吗?主要就是这个草图3怎么搞

我这电脑不能上网 手机里看不了您这附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刚学  请问下是拉伸切除吗?

反正我看视频教程枚用切除直接就ok了

是拉伸切除啊,每个人的画法,方式,步骤不一样,有的画的快,有的画的慢就是这样,初学的话建议用最简单最熟悉的方式先画出来再优化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拉伸切除啊,每个人的画法,方式,步骤不一样,有的画的快,有的画的慢就是这样,初学的话建议用最简单 ...

不  我就喜欢博采众长 掌握各种方法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