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行程传动方式如何选择?

楼主(2022-03-04):
各位大神,求教,比如XYZ各行程分别是1.5米左右,定位精度要求0.1mm,传动速度大于50mm/s。传动方式是选择丝杆,还是同步带,还是齿轮齿条呢?或者其他什么方式?

网友:
1.5米不算大行程,还要看你的负载,负载不是很大的话,0.1mm中精度,50mm的速度也不快,那种方式都可以

网友:
参数要求不高,主要是成本考虑

网友:
三个方向的行程都差不多一米五了,你这是桁架吧?
就像注塑机上用的机械手;
那种用的是齿轮齿条;

网友:
定位精度要求0.1,同步带是橡胶的,估计达不到

网友:
丝杆平稳,力大成本低

网友:
用丝杠,首先排除齿轮齿条,安装成本高
同步带可以实现,但是精度不行

网友A:
我们做的实例,单单水平方向的平移,  伺服+直线导轨+同步带,1米/秒,总载荷100kg,重复定位精度±0.08mm。  垂直方向没做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做的实例,单单水平方向的平移,  伺服+直线导轨+同步带,1米/秒,总载荷100kg,重复定位精度±0.08mm ...

同步带能到这种10丝以内的精度嘛

网友:
用丝杠最稳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步带能到这种10丝以内的精度嘛

时间长了 肯定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