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21怎么打开step文件

楼主(2022-03-04):
solidworks2021里面的 应用程序首选项 里面跟以前版本的 基本设置 不一样,要怎么设置才能打开step文件?

网友A:
直接打开,或者拖进去不就行了,具体问题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打开,或者拖进去不就行了,具体问题是啥?

这样的,百度说去设置里面找,但是2021里面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打开,或者拖进去不就行了,具体问题是啥?

这样的,百度说去设置里面设置但是2021版跟之前的设置选项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的,百度说去设置里面设置但是2021版跟之前的设置选项不一样。

你这是composer呀,是SW的插件模块,用来做动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的,百度说去设置里面设置但是2021版跟之前的设置选项不一样。

你这个还是Player是用来播放的,Player本来就打不开step啊

网友:
首先文件来源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给你的,另外有没有加密?软件有打开加密文件的权限吗?

网友:
软件都搞错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composer呀,是SW的插件模块,用来做动画的

原来是下错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