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算出斜角

楼主(2022-03-04):
谁能算出斜角

网友:
查表啊,tanα=0.7

网友(点评):
仔细看下50标注的位置。

网友A:
1.软件画草图,工具测量  35.629°
2.手算,列公式2sinα+35/tanα=50

网友:
35.63°,用SW简单放样就可以,几何计算的话超纲了。

网友:
tanα=对比邻  然后用计算器算  30.96375653

网友:
35.629°

网友:
最下面小斜边的Y向高用α的算式表示出来。再用50减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软件画草图,工具测量  35.629°
2.手算,列公式2sinα+35/tanα=50

正解,我是一次用表格计算的,不用画图。谢谢.

网友:
相似三角形

网友B:
在零几年的时候,我接到一个客户的图纸,用16mm的钢板做一个锥筒,他们就是这么标的尺寸。
用二维设计,根本画不出来。
画钣金图的时候,要么标里口,要么标外口。我估计他们画图的时候尺寸是瞎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零几年的时候,我接到一个客户的图纸,用16mm的钢板做一个锥筒,他们就是这么标的尺寸。
用二维设计,根 ...

是的,算不出角度,是画不出来的。在锥体计算里也同样如此。为了方便计算,我做了计算表格(需要单变量求解)。